[求助] 版图问题

楼主(2024-03-12):
初学版图,采用的是SMIC 180NM工艺,请问如果GT层只能完全inside或者outside DG那应该如何将栅极连接到via呢?

网友:
方法一、把DG扩大完全覆盖住GT;方法二、q一下mos,在parameter里面找polycontacts这个开关,打开,然后选择top、bottom、both,均可,点击ok,GT自动打上,而且DG自动扩大包住GT。

网友A:
Q一下看看有没有gate connection的top,bottom,both之类的选项

网友:
直接把M1_GT的孔贴着GT放就行,只要孔不在有源区应该就没啥问题

网友:
正常接GT, 完事了把画一个DG把GT整个盖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你看一下Mask Truth Table这一章,去看你使用的器件,如果所有的器件都有DG这一层的话,你整个芯片全部铺一层DG就行了;或者如楼上所示修改参数让pcell自己增加gate,DG会跟随gate变化而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Q一下看看有没有gate connection的top,bottom,both之类的选项

非常感谢,已经解决了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采用的是方法二,非常感谢大家的解答!!

网友:
这样感觉会更合理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