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常的电源电流

楼主(2024-03-13):
设计的一款运放,电源电压在4V以下功能电源电流都正常,电源电压大于4V会出现大的电源电流,运放功能正常,求大佬帮帮分析分析原因吧。

网友A:
元件都是使用??

网友B:
深度饱和了

网友C:
不太懂,要不贴个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深度饱和了

4V以上功能什么的都是可以的,电源电流会在几百uA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太懂,要不贴个图?

有没有什么手段可以检测是哪个地方造成大电流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元件都是使用??

用的韩国东部工艺流的片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没有什么手段可以检测是哪个地方造成大电流的呢

你又没办法用各种开关断开电路的各个部分,我觉得没办法判断异常电流来自哪里

楼主:
做了一个EMMI检测好像也看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又没办法用各种开关断开电路的各个部分,我觉得没办法判断异常电流来自哪里
...

做了EMMI检测好像也不行

楼主:
运放的版图

网友C:
引用 楼主:
做了EMMI检测好像也不行

除非你是上帝,反剖了之后观察,哪里率先发热

楼主:
引用 网友C:
除非你是上帝,反剖了之后观察,哪里率先发热

难搞,头大,根本找不到

网友C:
你这个很有可能是设计问题,某个地方发生了闩锁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很有可能是设计问题,某个地方发生了闩锁电流

也不排除这个可能,CMOS工艺下闩锁一边会在那些位置出现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不排除这个可能,CMOS工艺下闩锁一边会在那些位置出现呢

检查,一下那些地方没有body ,或者太远,或者输出驱动管 ,推拉,是不是要给加个保护环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一下那些地方没有body ,或者太远,或者输出驱动管 ,推拉,是不是要给加个保护环
...

那万用表测现象就很奇怪,VDD加5V电压,输出端接地可以测出来8mA电流,测这两个端口电阻是无穷大的。已经不知道怎么分析改版了

网友C:
运放能不能正常使用?还是直接烧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运放能不能正常使用?还是直接烧掉了?

功能完全正常,没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功能完全正常,没烧

要不贴个原理图吧,试图分析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不贴个原理图吧,试图分析一下

不好贴图,解决了的话和你分享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好贴图,解决了的话和你分享

找到問題了嗎?若沒可以給個方向
看起來是實測導致電壓變大
1.postsim模擬是否有辦法覆現,若可嘗試看看
2.晶片是否有辦法先關閉下,然後提供電源電壓至5v觀察他的變化是否還存在..
a.若還在比較偏向元件耐壓問題導致
b.若不在就有機會是Latchup問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問題了嗎?若沒可以給個方向
看起來是實測導致電壓變大
1.postsim模擬是否有辦法覆現,若可嘗試看看

还没找到,闩锁效应应该可以排除,5V供电电源电流达到30多毫安功能正常,然后降到3V电源电流在正常范围,功能也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找到問題了嗎?若沒可以給個方向
看起來是實測導致電壓變大
1.postsim模擬是否有辦法覆現,若可嘗試看看

是封装好以后测得

网友A:
你在查查看...
1.你電路設計都是用5v元件嗎?
2.可以看一下5v時候你的設計偏壓疑似有不合理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在查查看...
1.你電路設計都是用5v元件嗎?
2.可以看一下5v時候你的設計偏壓疑似有不合理的地方 ...

用的韩国东部的工艺全是5V器件,mos管用到了中阈值管子,电容用的mim电容,电阻由Ndifff电阻,这个ESD会不会有问题呢

网友A:
這張圖看起來不太像是vdd漏電的主因,sorry你在找找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張圖看起來不太像是vdd漏電的主因,sorry你在找找嚕

是的 ,现在就是不知道如何确定哪里出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張圖看起來不太像是vdd漏電的主因,sorry你在找找嚕

性能参数测出来失调电压在200uV,电源抑制比在80-90dB,仿真的指标是5uV,电源抑制比在120dB

楼主:
大佬们帮帮忙啊,别沉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