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饱和区问题

楼主(2024-03-13):
MOS管进入饱和区后电流为什么恒定?沟道夹断后的电流主要由哪个电压控制?如何控制?是由过驱动电压控制的吗?如果是,那电流是否是夹断点至S端的电场控制的?随着VDS的增大,夹断点至S端的电场不是变强的吗?求解释

网友:
答:1, mos管进入饱和区后,电流恒定因为多余的电压被夹断区抵消了,夹断区相当于一个大电阻,一旦夹断,电阻立刻急剧增大

网友:
不是恒定 受二级效应影响 会有个斜坡的

网友A:
答:1, mos管进入饱和区后,电流恒定因为多余的电压被夹断区抵消了,夹断区相当于一个大电阻,一旦夹断,电阻立刻急剧增大,所有夹断点是个临界点,在转移特性曲线上表现为,Vds增加,而电流不在增加,就是因为一旦夹断,引入了一个非常大的非线性电阻的原因,就等效于恒流源模型了。
2,夹断前,夹断后,电流都主要受VGS控制,夹断前,相当于一个小电阻,即图中砖块阴影部分,夹断后相当于一个小电阻,串联了一个大电阻,且电流不再随Vds增加增加,就表现为了恒流源模型。
3,随着VDS的增大,夹断点至S端的电场不是变强的吗?夹断后,等效于两个电阻分压,大部分电压都再夹断区大电阻上,非夹断区的小电阻分得电压比例很低,所以几乎不在变化,但是,也是略有上升的,这和厄利电压效应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答:1, mos管进入饱和区后,电流恒定因为多余的电压被夹断区抵消了,夹断区相当于一个大电阻,一旦夹断, ...

感谢回答,如果说夹断后是突然增加了一个大电阻,那么Vds>Vdsat一点点的时候,这个大电阻上的压降也是小于Vdsat,这个时候电流不是应该减小么?这个问题是否可以用反偏的PN结中耗尽层(D端)的电流方面来解释呢?耗尽以后漂移电流>>扩散电流,而载流子的漂移速度μ由工艺决定,未夹断的部分是扩散电流,耗尽层内为漂移电流,因为未夹断的沟道电场随着vds增大而增大,但电流不增大,所以电流是不是被μ限制了?但刚好夹断的点的电流为何与μ最大电流相等,不知道说的对不对,请多多指教。

网友B:
推荐你去看一下香港科技大学的《半导体器件原理》,B站有课程,网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E411H7Lp?p=46。看一下8.8节Pinch-off model versus velocity saturation example相关的内容。你的理解是基于Pinch-off model,这个模型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你去看一下香港科技大学的《半导体器件原理》,B站有课程,网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J ...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回答,如果说夹断后是突然增加了一个大电阻,那么Vds>Vdsat一点点的时候,这个大电阻上的压降也是小 ...

你想得太多了,夹断区相当于一个大电阻率得电阻,但是夹断区得长度再临界点的时候很小啊,随着电压持续增加夹断区的长度也再渐渐变大啊,所以临界夹断的时候增加的大电阻,其实也没多大,只是临界夹断后,每增加一点点电压,都会引入很大的电阻,这就是非线性的根源啊。  非线性,非线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