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EXM仿真问题

楼主(2024-03-13):
请问为何EXM仿真的GDSII view看不见layout,只有端口啊?是我proc文件不对吗?

错误情况如下图
关于EXM的设置如上图所示,希望大家指教!感谢!

网友A:
好像有个映射文件,估计设置的工艺不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个映射文件,估计设置的工艺不匹配

请问您是说.proc文件不对吗

网友A:
emxconfig,你去.cdsint里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A:
emxconfig,你去.cdsint里找找

不好意思哈,还得麻烦问您一下,请问您是这个意思吗

网友B:
请问你解决了吗,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的都没看到layout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你解决了吗,这个是什么原因导致的,我的都没看到layout

我是重新安装了新版本的EMX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重新安装了新版本的EMX

我这个好像是6.0版本的,看不到layout,但仿真出来的L和Q与pcell差别不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这个好像是6.0版本的,看不到layout,但仿真出来的L和Q与pcell差别不大

layermap 填写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layermap 填写了吗?

填,layermap填在哪个文件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