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用gmid法设计了一个运放,输出级放大管不饱和,应该是偏置问题,这种情况下该怎么调呢

楼主(2024-03-13):
如图,尝试过减小输出级放大管的宽长比,这样确实可以让管子饱和,但是

楼主:
如图,尝试过狠狠减小输出级放大管的宽长比,这样确实可以让管子饱和,但是太影响其他指标了

网友A:
应该是去改bias电压,最简单检测方式就是你把vb1~vb3先用理想电压去取代,先确定这颗OP你用gmid所找的尺寸确实是你所要求的规格,更改输出级会影响增益 与摆伏。

这个架构我也有用gmid做过,要符合原先所计算的数值还需要做些微调,不太能查表完直接丢上去就会满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去改bias电压,最简单检测方式就是你把vb1~vb3先用理想电压去取代,先确定这颗OP你用gmid所找的尺寸 ...

其他管子的偏置还好,仿真得出的gmid值基本符合一开始所设的,可是输出级放大管的Vgs太大了,和预期值完全不一样

网友B:
闭环仿真即可,开环你的静态工作点不好控制

网友:
5楼说得对,你的增益很大,开环很难控制输出级。

网友:
运放一般是闭环用的,你开环工作点歪的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闭环仿真即可,开环你的静态工作点不好控制

谢谢解答

网友(2024-11-22):
闭环仿真吧,一般都是闭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