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24-03-13):
各位好,本人正在用TSMC的28nm工艺制作sram,用的是TSMC的memory compiler。是第一次用,在按read me的步骤装好软件后并运行 .pl文件后,只有生成 .cfg文件,而没有对应的库文件生成,对此感到很疑惑。请大家不吝赐教

网友A:
接下来用命令:
mc2-eu -c xxx.mco -cfg xxx.cfg -ui textual -v -p tsmceva -d {output_dir}
生成memory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用命令:
mc2-eu -c xxx.mco -cfg xxx.cfg -ui textual -v -p tsmceva -d {output_dir}
生成memory

感谢

楼主:
请问这个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网友:
have you set LM_LICENSE_FILE to point to your license file/server ?
license server lmgrd is running ?

网友(2024-05-13):
引用 网友A:
接下来用命令:
mc2-eu -c xxx.mco -cfg xxx.cfg -ui textual -v -p tsmceva -d {output_dir}
生成memory

哈喽,能分享memory compiler的包啊

网友(2024-07-06):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又应该怎么解决呢?

大哥,你mc2的问题搞定了么,求指教

网友(2024-10-10):
设置一下MC_HOME的环境变量就好了,路径是你的.mco文件在的目录

网友B(2024-12-26):
这个error与fatal怎么解决

网友C:
发我MC文件,给你配套生成LICENSE和写配置文档给你
QQ :1886699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error与fatal怎么解决

Despite the problem with the license, did you paid attention about this message?

ERROR (MC, 122): Could not open 'ts5n28hpcphvta1224x32m8fwbso.cfg' for reading.

The file name is really correct?

网友D(2025-02-22):
引用 网友C:
发我MC文件,给你配套生成LICENSE和写配置文档给你
QQ :1886699

您好 您方便帮忙生成TSMC 7nm LICENSE和配置文档不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 您方便帮忙生成TSMC 7nm LICENSE和配置文档不

搞定了吗?同求

网友(2025-07-01):
请问这个complier 有gui吗,还是只能用termi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