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3.0协议中,传输的burst size是什么意思呢

楼主(2024-03-13):
USB3.0协议中,传输的burst size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A:
把要传的数据总量分成一个一个小的数据块。比如要传64个字节,那么可能分为2次,一次传 64/2=32个字节,就叫做burst。不只是USB,很多总线传输都有burst这个概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要传的数据总量分成一个一个小的数据块。比如要传64个字节,那么可能分为2次,一次传 64/2=32个字节,就 ...

谢谢!如果Maxpacket=1024,burst size=1时,那就一次传输就可以传完。如果burst size=2,那就需要传2次,每次都是512对吧?

网友A:
差不多。一次传输的叫做transfer size,burst size*transfer size就是数据总长。这几个概念,一般是用于类似dma机制上面的,所以对所有总线都可能用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差不多。一次传输的叫做transfer size,burst size*transfer size就是数据总长。这几个概念,一般是用于类 ...

好的,谢谢解答!

网友:
:lol:lol:lol:lol:lol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如果Maxpacket=1024,burst size=1时,那就一次传输就可以传完。如果burst size=2,那就需要传2次 ...

Max packet size是一次传输的所允许发送/接收的最大包长度,超过了就不行,得拆分成多个包。小于它倒无所谓。

当你在Transfer Ring中的TRB Tranfser Length中设置了总传输长度后,需要根据MPS和TRB Tranfser Length来计算出Burst Size大小,从而对端点进行配置。

例如对于bulk in端点,MPS设置为1024字节,TRB Tranfser Length = 16384字节,两者相除正好是Burst Size = 16,且每个包的包长度为最大包长度,1024字节。

但如果你的TRB Tranfser Length = 16383字节,Busrt Size依然等于16,但是除了前15个包的长度为最大包长度,最后一个包是短包了,为1023字节。

短包有对应的短包中断,叫ISP,可以查看xHCI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Max packet size是一次传输的所允许发送/接收的最大包长度,超过了就不行,得拆分成多个包。小于它倒无所 ...

理解了,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