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tcase 的编译选项不同怎么解决

楼主(2024-03-13):
对于同一个testcase而言,可能需要编译不同的define, 但是在回归的时候只会编译一次,这种情况有人遇到过吗?

网友A:
因为define宏参数是静态的,改变不同define,本质上就是改变了testbench,所以需要重新编译;尽量将define实现的功能用plusargs去实现,实在不行也只有重新编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define宏参数是静态的,改变不同define,本质上就是改变了testbench,所以需要重新编译;尽量将define ...

好的谢谢大佬~ 已经修改加plusargs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