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ultiple和Finger对于管子Vds的影响

楼主(2024-03-13):
在设计运放时候,发现电流镜的管子没有饱和,还处在线性区(图1)

于是我调整了每个管子的Multiplier和Fingers的值(保证总的W不变),再重新观察电路的DC工作点,发现这个时候的电流镜已经可以正常进入饱和区了(图2)

想求助一下Multiplier和Fingers分别会怎么影响管子的Vds,以及管子其他的参数。有没有一套可以知道指导Multiplier和Fingers的理论,一般来说我们应该调节哪一个,谢谢

图1

图1

图2

图2

网友:
看看是不是m和f导致的wpe效应不同,看一下vth变没变,netlist里sca、scb、scc参数是不是一样。

网友:
M更接近理想情况
Finger的WPE效应更明显
最好还是通过后仿验证

网友A:
这个是面试题。我们一般会问,M,finer有啥区别。

电流镜用M还是finger? 40nm, 12nm分别怎么做?

网友(2025-08-25):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面试题。我们一般会问,M,finer有啥区别。

电流镜用M还是finger? 40nm, 12nm分别怎么做? ...

请教下,我之前用BCD工艺常用M来做镜像,发现先进工艺下似乎多数会取finger,这里有什么考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