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x进底层cell需要ctrl+f

楼主(2024-03-13):
从顶层x进底层cell需要ctrl+f,怎么设置一下x进去就直接可以看到真实的层次

网友:
我理解错误,这个附件实现的是另外的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这个

里面是什么内容?公司电脑下了看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里面是什么内容?公司电脑下了看不了

txt 都看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txt 都看不了????

对,没有软件可以看

网友:
写到.cdsinit : envSetVal("layout" "stopLevel" 'int 32),试一下这个

网友:
最开始是软件默认设置,你只需要随便x进一层,然后按e打开Display Options,把Display Levels的stop改为31层,然后后续的x操作都会按你的设置来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