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改DRC会蹦出来一个新的cell

楼主(2024-03-13):
有时候改底层的cell的DRC,需要看顶层的环境,所以会在顶层x进底层跑DRC,最后结果出来了之后,点亮错误的时候他不会在我开的顶层点亮,而是会重新蹦出来一个新的底层cell窗口,有什么设置可以让他在我打开的顶层上面点亮错误位置。

网友A:
Hightlight -> 取消勾选Hightlight in context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ghtlight -> 取消勾选Hightlight in context

解决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Hightlight -> 取消勾选Hightlight in context

咦,有的不行额

网友B:
显示哪个底层就x进去跑drc,就会显示哪个位置了

网友:
可以打开新的窗口看底层,并在这个窗口跑DRC,改完去跑个顶层的DRC看看。笨方法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显示哪个底层就x进去跑drc,就会显示哪个位置了

取消勾选Output->Output errors in cell spac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显示哪个底层就x进去跑drc,就会显示哪个位置了

就是这样跑的,但是他就是要出来一个新的窗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取消勾选Output->Output errors in cell space

这个选项在哪里诶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选项在哪里诶

网友(2024-04-23):
引用 楼主:
就是这样跑的,但是他就是要出来一个新的窗口

要用shift+x吧,改完之后在当前cell进行drc验证,然后保持当前cellview,这样子点击报错之后高亮就不会打开新窗口

网友:
有什么好方法解决吗, 我每次都是把hierarchical 改成flat 跑才不会弹新窗口,但是模块如果大了 flat 就跑的好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