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大佬们,怎么分模块后仿呢?

楼主(2024-03-13):
比如一个电路有四个小模块,我分开提参了,后仿是在environment 里面的 switch view list这一栏加calibre,但如果我想让其中一个模块按后仿来,其他模块按前仿来,以此来debug,应该怎么操作呢

网友:
对应电路新建个config,config内选择schematic,并选择默认的spectre配置,确认后即可;然后config文件内找到对应想后仿模块,右键更改为对应的spice文件;在新建的maestro仿真中,Design选择仿真电路的config,可以后仿单独模块了

网友:
使用config,分模块选vi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