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这个电路怎么理解

楼主(2024-03-13):
(图片)

网友:
先看4个D触发器的时钟有什么特点,于是发现4个时钟经过的非门的数量是不同的,而且有的还要经过传输门,就从最少非门的那个D触发器开始分析就可以了。另外,这电路必须要知道各个门的延时参数,否则不好分析。

楼主:
应该是个2.5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