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一个可以把sch中的obj复制到整个库的所有cell的skill脚本

楼主(2024-03-13):
作用:如题

用法:在CIW窗口load SchCopyToWholeLib.il脚本,用SchCopyToWholeLib("source_libName" "source_cellName" "target_libName")来调用,source_libName、source_cellName是要复制的sch的libName、cellName,target_libName为目标库。

脚本只会复制sch到目标库中有schematic的cell。
脚本写有防重叠算法,若复制的obj会与目标cell的sch中的obj重叠,则会自动移放到整个bBox的左上角。

warning:此脚本执行后不可逆,请谨慎使用,最好操作前先备份目标库。

879 Bytes, 下载次数: 56 , 下载积分: 资产 -2 信元, 下载支出 2 信元

网友A:
能不能请教一下应用场景,看了描述还是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不能请教一下应用场景,看了描述还是不太理解

Add Power/Gnd for STDCELL skill (批量方法)
https://bbs.eetop.cn/thread-964977-1-1.html

看这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Add Power/Gnd for STDCELL skill (批量方法)
https://bbs.eetop.cn/thread-964977-1-1.html
(出处: EETO ...

谢谢大佬

网友B:
不太理解应用场景,library manager里copy时勾选一些选项应该也能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太理解应用场景,library manager里copy时勾选一些选项应该也能实现

应用场景可以参考4楼的那个帖子。

至于你说的某种方法也能做到,那你挺厉害的,反正我做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ny thanks again !!!

Do you already know how to use it?

网友:
Hi, Sir:
      I have know how to use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