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时钟树综合问题

楼主(2024-03-13):
数字后端新手,第一次做到CTS,想问一下我综合出来的时钟树正确吗,看起来只有一级,基本都是Clock gate,求各位大佬指点

cts

cts

SDC

SDC

网友A:
把clock tree summary 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clock tree summary 报一下

这个截图有水印 很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clock tree summary 报一下

不知道您需要看哪些信息,我先截了一点

楼主:
求个高手解答

网友:
找条timing path  full_clock 展开看看呗。不过我们一般设计做gating,然后用common cell 例化,再加个设size_only约束,一般不在cts阶段弄ga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