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版图新手

楼主(2024-03-13):
版图新手尝试lvs,用的是smic的.18工艺,想请问一下各位为何会有这个报错呢?是因为label层不应该用金属层M1嘛?

网友A:
有专用的M1的label层,smic18的名字M1的label层名字叫做M1TXT。

网友:
看你图是不是没有把pin调出来,还有楼上说的也要注意,label的层次问题

网友:
calibre 界面 LVS option --> supply    power nets: VDD    ground nets: VSS

网友:
按1楼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M1的label层,smic18的名字M1的label层名字叫做M1TXT。

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专用的M1的label层,smic18的名字M1的label层名字叫做M1TXT。

请问是这个嘛,我的layer选项里面好像只有这些,但是我选用MnTXT metal1之后跑LVS仍然出现相同的错误,并且我的POWERnet Grond net 也进行了设置,最后还是报了一样的错误

网友:
我也是刚学,遇到类似的情况;后来是在layout里把pin放在metal上,再把label的+号叠在pin上就pass lvs了;
---

话说有大神指点一下原理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问是这个嘛,我的layer选项里面好像只有这些,但是我选用MnTXT metal1之后跑LVS仍然出现相同的错误,并 ...

我看图中只是把label放在了金属上,没有把pin调出来呀,要把label放在pin上,再把pin放在对应的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图中只是把label放在了金属上,没有把pin调出来呀,要把label放在pin上,再把pin放在对应的线上
...

请问是指这样吗,但是我加了pin还是一样的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图中只是把label放在了金属上,没有把pin调出来呀,要把label放在pin上,再把pin放在对应的线上
...

我这边是尝试画的这样一个图来尝试版图仿真,但是后来我换成单个晶体管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又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看图中只是把label放在了金属上,没有把pin调出来呀,要把label放在pin上,再把pin放在对应的线上
...

具体情况如图,为什么我用单个n管的时候又不会报这个错误呢,Ground net 和Power net我都进行了设置,设置成了VDD和GND,版图在附件当中,请问这种情况应该如何处理呢?

版图

版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