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ic18工艺库中的各层信息

楼主(2024-03-13):
毕设要做EM仿真用的smic18工艺,需要写proc file文件,但是在PDK中没找到描述衬底堆叠信息和各层之间的厚度/介电常数/电导率的文件,有大佬知道这个文件的位置吗?感谢感谢!

网友A:
look in rc extraction folders (QRC) for .ict files fitting your sta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ok in rc extraction folders (QRC) for .ict files fitting your stack

I only find .ict files in the TSMC process library,and there’s no .ict files in the SMIC process library. Does it mean that the SMIC process library is not complete?

楼主:
引用 网友A:
look in rc extraction folders (QRC) for .ict files fitting your stack

I only find .ict files in tsmc process library.  Does it mean that the smic process library is not complete?

网友:
引用 楼主:
I only find .ict files in tsmc process library.  Does it mean that the smic process library is not ...

yes, have seen it before for SM*C too

网友(2024-05-07):
在工艺库文件夹的docs/Spice_model文件夹里的包含各种器件详细参数的PDF里,翻到最后面几十页的位置就能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