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阻尺寸选取

楼主(2024-03-13):
28nm工艺下的P+扩散电阻rpod   固定阻值情况下,流过的电流大小和其L、W怎么取呢。比如我电阻50欧,这个时候电流1mA,L和W应该取多长可以保证其正常工作呢

网友A:
model guide上面应该有电阻的电流密度参数

网友:
并联多个电阻

网友:
可以通过查文档,有对于电阻10年长通的推荐W值,从而可以确定对应L值。这个后仿EMIR时候可以观察到电流薄弱点,不够的地方需要加强。

楼主:
引用 网友A:
model guide上面应该有电阻的电流密度参数

请问这个文件名字叫什么呢   我找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这个文件名字叫什么呢   我找不到

design 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