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ipeline ADC中MDAC开关电容放大器仿真问题

楼主(2024-03-13):
最近在照着一篇论文搭建MDAC开关电容放大器,如图1所示。(参考论文:A 12-b 10-GS/s Interleaved Pipeline ADC in 28-nm CMOS Technology)

对照该论文,两级放大器已经搭建完成,仿真波特图如图2所示。
而放大器实际要接入环路中,如图3所示,ϕ1和ϕ2为不交叠时钟,ϕ1通时为采样相位,C1对输入电容采样;ϕ2通时为放大相位,放大器对采样得到的信号进行放大。
对此我有两个疑惑:
1、仿真放大器的闭环特性是在放大状态下进行仿真还是直接按照图3电路用PSS+PAC的方式仿真?放大状态下,我把ϕ1对应的开关短接,ϕ2对应的管子断开,这样仿真得到的波特图基本吻合计算值,如图4所示(红蓝黄线分别为开环增益、环路增益、闭环增益)。然而用图3所示的开关电容放大器的实际应用电路仿真PSS+PAC+PSTB,波特图结果完全不对,如图5所示,带有很多毛刺。这两种方式仿真,从结果来看,放大相位下仿真放大器的特性结果比较符合计算规律,但是从实际应用角度来说,用图3方式仿真放大器闭环特性才更正确,希望大佬指出以上理解或者仿真方法哪里有问题?
2、图3所示的开关电容放大器先对输入信号进行采样,然后对采样的信号进行放大,这一过程一定存在损耗,那仿真出来的增益也会把这个损耗算进去,按照这个理解图3电路的仿真结果是不是有问题?
图1:

图2:

图3:

图4:

图5:

网友A:
mdac里看pac没什么用吧,重要的是放大相的建立情况,采样阶段本来就在复位,你这里也没用失调存储,采样相的频率响应没意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mdac里看pac没什么用吧,重要的是放大相的建立情况,采样阶段本来就在复位,你这里也没用失调存储,采样相 ...

谢谢回复,我刚开始理解的是通过pss找到一个周期性的工作点,然后在这个工作点附近进行pac分析,这样可以计算出环路参数。后面才意识到采样阶段算入可能会拖垮放大器的增益和带宽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我刚开始理解的是通过pss找到一个周期性的工作点,然后在这个工作点附近进行pac分析,这样可以 ...

为啥不用tran+stab仿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tran+stab仿真

请问这种方式时间点选在放大相的开始时刻 还是中间时刻 还是结束时刻比较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啥不用tran+stab仿真

感谢回复,刚刚仿了,结果和放大相的仿真基本能对上,非常棒的思路

网友C(2024-09-24):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刚刚仿了,结果和放大相的仿真基本能对上,非常棒的思路

你好打扰了,请问这具体该如何操作,是在stb中设置prevoppoint吗,probe是选择cmdmprobe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打扰了,请问这具体该如何操作,是在stb中设置prevoppoint吗,probe是选择cmdmprobe吗
...

在tran中加入stb

网友D(2024-11-19):
大佬,你现在实际工作状态下能跑出的pss和pstb正常吗,我现在也遇到了pstb增益很低的情况,看起来完全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大佬,你现在实际工作状态下能跑出的pss和pstb正常吗,我现在也遇到了pstb增益很低的情况,看起来完全不 ...

不能用pss+pstb,要分析放大相时的环路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能用pss+pstb,要分析放大相时的环路

谢谢大佬

网友E(2025-01-18):
请教一下博主,我搭了一个一样的开关放大器,想问一下能用tran+ac仿真吗,我有看到别的博主说可以用tran+ac,但是我用tran+stb仿真没有问题,但是用tran+ac仿真差别很大,增益到-230dB了,而且相位裕度从-180度下降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博主,我搭了一个一样的开关放大器,想问一下能用tran+ac仿真吗,我有看到别的博主说可以用tran+ac ...

可以的,ac下看闭环增益和环路增益需要选择合适的net点进行查看

网友F(2025-04-08):
您好,想请问一下时间点选在放大相的开始时刻 还是中间时刻 还是结束时刻呀

楼主(2025-05-14):
引用 网友F:
您好,想请问一下时间点选在放大相的开始时刻 还是中间时刻 还是结束时刻呀 ...

仿真结果理应是一样的

网友G(2025-07-06):
博主您好,我是一名研一的学生,研究方向是流水线ADC,看到您发的那个MDAC的帖子,那篇文献我也在看但是复现不出来,您可以把您的电路发给我吗,想学习一下,有偿,非常感谢!

网友:
可以吗,博主看到可以回复我下吗,很需要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教一下博主,我搭了一个一样的开关放大器,想问一下能用tran+ac仿真吗,我有看到别的博主说可以用tran+ac ...

我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想请教一下你最后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呢?

网友H(2025-09-01):
您好,原帖里写道“放大状态下,我把ϕ1对应的开关短接,ϕ2对应的管子断开,这样仿真得到的波特图基本吻合计算值,如图4所示”,请问仿真为什么这样接?因为按平常的理解放大态应该断ϕ1接ϕ2

楼主:
引用 网友H:
您好,原帖里写道“放大状态下,我把ϕ1对应的开关短接,ϕ2对应的管子断开,这样仿真得到的波特图基本吻合 ...

是的,1断开是放大相位

网友(2025-10-07):
引用 网友G:
博主您好,我是一名研一的学生,研究方向是流水线ADC,看到您发的那个MDAC的帖子,那篇文献我也在看但是复 ...

大哥你要到了吗,我也在研究这玩意,但是也复现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