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与电压VDD无关的基准

楼主(2024-03-13):
拉扎维P459,与电压无关的基准理论和电源电压无关,为什么仿真这个电路时随着VDD的变化很明显

网友A:
沟道长度选的是多少?L调大一点试试?

“The circuits of Figs. 12.3(a) and (b) exhibit little supply dependence if channel-length modulation is negligible. For this reason, relatively long channels are used for all of the transistors in the circuit.”

网友:
尺寸没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沟道长度选的是多少?L调大一点试试?

“The circuits of Figs. 12.3(a) and (b) exhibit little supply d ...

之前P管是60n(min)

现在改成600n之后Iout和Iref又不相差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沟道长度选的是多少?L调大一点试试?

“The circuits of Figs. 12.3(a) and (b) exhibit little supply d ...

之前p管的长为60n,改为600n之后Iref和Iout貌似差距又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