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全差分运放的开环仿真裕度足够但单位负反馈后stb测试裕度不够

楼主(2024-03-13):
我最近在做一个全差分的运放,开环仿真表明增益足够裕度也足够,但一旦接成单位负反馈后环路的稳定性就不够了,很奇怪为什么,希望大神解答,感谢!下面三张图分别是开环的稳定性仿真、闭环stb仿真和共模反馈的稳定性仿真。

网友A:
理论上接成单位负反馈,反馈系数是0.5,从低频DC增益也能看出来,闭环更低了,更容易稳定才对,你看下是不是开环闭环DC点不同,导致那里不同。或者断环没有断正确,应该所有反馈环路切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论上接成单位负反馈,反馈系数是0.5,从低频DC增益也能看出来,闭环更低了,更容易稳定才对,你看下是不 ...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建议,我去检查一下

楼主:
反馈上一条,我仔细对比检查了dc点,偏差微乎其微可以视为处在正常dc工作点下,应该不是这个的原因

网友A:
那你看下是不是米勒零点太靠里面了,结成反馈反而不合适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看下是不是米勒零点太靠里面了,结成反馈反而不合适了

我用1T电感断开ac环路跑的结果是正确的,可能是我之前的测试电路没设置正确,我再研究下

网友(2024-06-04):
想问一下楼主最后解决了嘛

网友(2024-07-23):
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2025-09-22):
用的是电阻反馈吗?也许是输入管面积太大,导致寄生电容太大,与反馈电阻构成寄生极点

网友(2025-10-23):
应该是运放输入管输入电容太大,增大了运放输出的负载电容从而恶化P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