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研一新生学习模拟ic疑惑

楼主(2024-03-13):
学习模拟电路的时候都是以理论为主,无论是看拉扎维还是看论文,都是重点讲原理。
是,当大家工作以后又是直接优化电路,当然也是合理的,作为一个公司没功夫让你从头设计电路。也许很多人工作多年以后的确可以把自己做过的电路说的头头是道,但实际上还是缺了把书上的理论搬到仿真器里面的关键步骤,这个步骤在公司里似乎永远都有那么一个“前人”帮你搞定了,感觉总是与模拟电路设计之间隔了那么一个“前人”。想问问佬们如何更加进一步的将理论与设计结合?

网友:
首先你要明白,你所谓的理论,和实际设计芯片的理论是一个东西吗

网友:
个人的感悟是要多实践,给自己定一个课题,比如设计一个运放,性能指标可以参考市面上规格比较低一点的产品;
没办法从理论一步到实践,因为教科书上的理论是简化的,并不完全准确。

网友:
书要认真读是肯定的,论文要多看,项目要多做,找点课题,产品,做做实践,挑战一下自己。就会又很多发现。到公司了做优化是假的,真正优化也得懂设计回创造才行,不然怎么改,怎么优化,多找点课题挑战自己。不会就查资料。

网友:
直接优化电路是以书本和论文上的理论为基础的,没有这个基础也很难找到优化方向。一般都是边工作边反反复复的看书,时间长了搞熟练了就很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