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nnovus如何提取wirelength

楼主(2024-03-13):
我目前想提取设计布局后pin to pin的wirelength,我找到的命令是reportWirePath -start string -end string
这个命令可以提取器件引脚到器件引脚之间的wirelength,比如n1880gat_reg/Q到U659/A,但是处理不了input到器件引脚,或者器件引脚到output的,例如n3086gat到U628/A,这个n3086gat是定义在网表文件的input里面的,它会报这种error,Path between term "n3086gat" and term "U628/A" is not routed.
但是我布线以后提取也不行,也是同样的问题。因此还有别的方法可以提取wirelength吗?

网友A:
innovus:
法1: dbGet [dbGet top.nets,.name $net_name -p ].wires.length

法2:selectNet $net_name
reportRoute -selected_net_only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
法1: dbGet [dbGet top.nets,.name $net_name -p ].wires.length

谢谢你的回复

方法一:似乎得不到我想要的pin-to-pin的一个wirelength

方法二:可能在布线之后才能使用

网友B:
我是写了个proc循环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novus:
法1: dbGet [dbGet top.nets,.name $net_name -p ].wires.length

谢谢你的回复,方法一的这个wires是属于wire segment,但我想要的是pin-to-pin的wirelength,方法二的话提不出有用的信息,好像布线以后才能适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写了个proc循环加的

请问具体是怎么做呢?

网友:
抓timing  path ,抓出path 上的point,再抓pin ,再抓pin net ,再统计长度,可以写个proc 出来,pin2pin 是若干个net 组成的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回复,方法一的这个wires是属于wire segment,但我想要的是pin-to-pin的wirelength,方法二的话 ...

方法一抓出来是wire 每段shape的长度,你自己写两句脚本加起来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