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加斩波后噪声比没加斩波还高?

楼主(2024-03-13):
折叠共源共栅放大器加斩波后,noise summary显示1/f噪声的比例比没加斩波低,但各项噪声值比没加斩波更大了,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网友:
Noise仿真结果和PSS+pnosise仿真结果比对,肯定加斩波的低啊

网友A:
1.你把仿真对比图贴出来,你怎么仿真noise?pss+pnoise? 2.如果仿真正确,可能是噪声混叠造成,根据原理因为噪声会从高频搬到低频,低频最终噪声是多个高频噪声混叠在一起的,你看下chopper 原理应该能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你把仿真对比图贴出来,你怎么仿真noise?pss+pnoise? 2.如果仿真正确,可能是噪声混叠造成,根据原理因 ...

感谢大佬回复,我分别用noise和pss+pnoise仿真未加斩波和加斩波后的噪声,然后在noise summary里查看信号带宽内的噪声,图贴在下面,发现加斩波后1/f噪声的比例是减小了,但热噪声变大了?我用tran operating points查看了工作点都是正常的。
我的运放带宽约9MHz,信号带宽假设1kHz,斩波频率取10kHz,然后仿真观察1k处的噪声。斩波开关目前采用理想开关。
请大佬帮忙看看可能是什么问题?噪声混叠其实没太理解清楚,我的理解就是噪声调制到了奇次斩波频率上。。

网友:
一个管子就贡献e-7级别的噪声有点夸张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我分别用noise和pss+pnoise仿真未加斩波和加斩波后的噪声,然后在noise summary里查看信号 ...

噪声混叠是指高频噪声搬移到低频,而且是随采样频率重复的,具体可以参考Times写的那篇文章。另外我发现你结果里,经过chopper后贡献噪声管子变了,你能稍微标注下对应电路图哪些管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混叠是指高频噪声搬移到低频,而且是随采样频率重复的,具体可以参考Times写的那篇文章。另外我发现 ...

我把管子的编号和1楼发的电路图对应了一下,没有做gainboost,您再看一下。
我特别是对管子的热噪声变大了一个量级感到很费解并且1/f噪声虽然比例降低,但值反而增加。。
屏幕截图 2024-03-13

楼主:
引用 网友A:
噪声混叠是指高频噪声搬移到低频,而且是随采样频率重复的,具体可以参考Times写的那篇文章。另外我发现 ...

另外关于噪声混叠,我现在斩波频率取了远大于两倍信号频率,还会存在这种问题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把管子的编号和1楼发的电路图对应了一下,没有做gainboost,您再看一下。
我特别是对管子的热噪声变大 ...

看了chopper的噪声贡献,感觉即使是噪声叠加也没那么大,足足大了好几倍,感觉是不是仿真问题。另外噪声混叠是指高频噪声折叠到低频,然后叠加。跟选定频率没关系。

网友:
你看第8~9页推导,这里噪声会比搬移高频噪声高一些

Circuit Techniques for Reducing the Effects of .pdf

网友B:
有tran的仿真结果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了chopper的噪声贡献,感觉即使是噪声叠加也没那么大,足足大了好几倍,感觉是不是仿真问题。另外噪声 ...

我现在也怀疑可能是仿真的问题,可能仿真的tb或pnoise哪没设置对?能否请大佬讲一讲仿真的设置有没有要注意的点
我是闭环仿真,pnoise里用sampled jitter,edge crossing和sampled phase两种都试了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tran的仿真结果吗

是说加sin波跑tran吗?仿真看输出波形是没问题,tran noise的话没跑过。。

网友C:
pnoise仿真换成timeaverage,这个是看一个周期内总的噪声,而不是时钟切换处的噪声,还是不行的话pss-option-accuracy-maxacfreq可以调大一些试试,比如取20M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C:
pnoise仿真换成timeaverage,这个是看一个周期内总的噪声,而不是时钟切换处的噪声,还是不行的话pss-optio ...

谢谢回复,用了timeaverage仿真后结果是正常了些,但一些仿真设置还想继续请教一下大佬,相关资料太少了。。

Contribution type是不是一般选USB就可以?以及Noise Figure里的Reference sideband是否要设置?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用了timeaverage仿真后结果是正常了些,但一些仿真设置还想继续请教一下大佬,相关资料太少了 ...

对于斩波而言,选USB就可以了。USB LSB区分的是上边带和下边带,实信号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然后AM PM就是幅度噪声和相位噪声。reference sideband不太了解,我理解应该是对于非线性的系统,输入信号和输出信号频率不一致,会用到这一项,例如混频器,斩波放大器的话这一项应该是不用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于斩波而言,选USB就可以了。USB LSB区分的是上边带和下边带,实信号这两个应该是一样的,然后AM PM就 ...

感谢,目前仿真的noise summary数据看着没什么问题了,波形上还有个疑问想请教,我的斩波频率设为10k,扫描步长精度调高后,100k处不知道为何有个很大的尖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目前仿真的noise summary数据看着没什么问题了,波形上还有个疑问想请教,我的斩波频率设为10k,扫 ...

emmm这两个噪声分别是斩波前后吗,热噪声不应该抬的,如果抬了的话可能还是有一些问题。如果有加gain boost的话先把gain boost去掉,gain boost也是需要加斩波解调的,否则输入端和输出端频率不一致。我觉得先让噪底在斩波前后一致再说,100k的那个峰值可能只是目前存在的问题的一个体现

网友(2024-06-03):
引用 楼主:
感谢,目前仿真的noise summary数据看着没什么问题了,波形上还有个疑问想请教,我的斩波频率设为10k,扫 ...

不用log坐标系看看

网友D:
引用 楼主:
感谢,目前仿真的noise summary数据看着没什么问题了,波形上还有个疑问想请教,我的斩波频率设为10k,扫 ...

你好,我也遇到了poise仿真有很大尖峰类似的问题,请问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也遇到了poise仿真有很大尖峰类似的问题,请问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
...

我的好像是两个图放在一起的时候坐标范围自动设成不一样的了。。可以再看一下我上面那个图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的好像是两个图放在一起的时候坐标范围自动设成不一样的了。。可以再看一下我上面那个图
...

我的意思是仅仅对于斩波后的那张图来说,斩波频率为10k,不应该在100k频率处有一个大的尖峰(100k为偶次谐波),噪声应该出现在奇次谐波频率处,并且随着频率的升高噪声也下降,请问你这个问题怎么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我分别用noise和pss+pnoise仿真未加斩波和加斩波后的噪声,然后在noise summary里查看信号 ...

不用spot noise 用integrated noise 从1hz积分到1khz再康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意思是仅仅对于斩波后的那张图来说,斩波频率为10k,不应该在100k频率处有一个大的尖峰(100k为偶次谐 ...

增大斩波频率试试,我把频率从10k改成80k就是正常的

网友E(2024-12-25):
请问楼主电路图出自哪篇论文呀?想学习一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电路图出自哪篇论文呀?想学习一下 谢谢

A −110 dB THD rail-to-rail class-AB 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 with common-mode-detection-based transconductance linearization scheme

网友:
引用 楼主:
A −110 dB THD rail-to-rail class-AB programmable gain amplifier with common-mode-detection-based tr ...

好的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佬回复,我分别用noise和pss+pnoise仿真未加斩波和加斩波后的噪声,然后在noise summary里查看信号 ...

pnoise这里的设置错了,不应该用sample phase,要用time aver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