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GDSⅡ文件导出遇到些问题

楼主(2024-03-14):
1.GDSⅡ文件导出时需要用到map文件吗?

2.我运行map文件导出的gds文件是显示缺少层次,是要去写tf文件吗?
3.导出的gds文件在次使用map文件导入时也是缺少层次。
本人小白,希望老哥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从layout到gds?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layout到gds?

对的,从layout到GDS

网友B:
导出gds,一般不用map文件,导进去的时候也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导出gds,一般不用map文件,导进去的时候也不用。

我是想换一个工艺,也不需要使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是想换一个工艺,也不需要使用吗

换工艺不止是导出gds的问题了,map文件每个工艺要对应起来,map number要整理好,要做的话需要花时间去搞。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工艺不止是导出gds的问题了,map文件每个工艺要对应起来,map number要整理好,要做的话需要花时间去搞 ...

哥,我问一下流程,我现在导出一个gds文件,然后要用我要换工艺的map文件去对应gds文件里面的number,这个map文件是要修改还是怎么样

网友:
改换的工艺的map的话,改map的名字,比如M1改成MET1(新工艺)

网友C:
导出不用map文件,正常导出,再次导入需要对用工艺的.tf工艺文件和display图层显示文件。仅供参考

网友:
Thanks for your info...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导出不用map文件,正常导出,再次导入需要对用工艺的.tf工艺文件和display图层显示文件。仅供参考 ...

要在这个地方对应.tf文件来更改map文件吗

网友:
导出的时候,我就选好导出的库和保存的文件名,Technology library那里选画版图用的工艺,其他没改。

网友D:
导出的时候,用原始库的map file,之后改一下对应到新库的 map file,两个工艺GDS 层号会不一样,layer 名字也会不一样,比如有的M1,有的叫 Metal1, 这些都有对应修改 map file。

楼主:
引用 网友D:
导出的时候,用原始库的map file,之后改一下对应到新库的 map file,两个工艺GDS 层号会不一样,layer 名 ...

好的,谢谢。我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