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小数PLL中的整数边界杂散如何仿真到

楼主(2024-03-14):
最近看小数分频中的spur,一般论文中谈到三种,参考杂散,SDM杂散,整数边界杂散。前面两者在仿真中都能明显观察到,不管是在simulink的模型还是ADE中仿真电路。但是整数边界杂散一直观察不到,按道理这个杂散才是对性能影响最大的,因为他没法被LPF滤除。

想问下到底怎么样才能仿真观察到整数边界杂散呢,电路上必须满足什么条件吗?

楼主:
这方面真没什么人做过吗

网友A:
测试就可以看到。
这种情况你的 div ratio小数部分非常非常小,理论上仿真也可以看到,如果时间足够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试就可以看到。
这种情况你的 div ratio小数部分非常非常小,理论上仿真也可以看到,如果时间足够长。 ...

我在仿真中,PLL给了个比较大带宽,PFD是10M,带宽400k,小数给的是0.013,根据理论来看完全落在带宽内,仿真了200us的时间做fft也完全没看到IBS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在仿真中,PLL给了个比较大带宽,PFD是10M,带宽400k,小数给的是0.013,根据理论来看完全落在带宽内, ...

如果你的环路有噪声模型的话,你的鉴相频率太低,带内噪声会比较高,fractional spur会淹没在带内噪声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