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增益曲线达不到0dB就上翘

楼主(2024-03-14):
模拟IC小白,第一次做二级运放,增益曲线达不到0dB就上翘,希望有大佬能够指点,怎么调节!!

网友:
电流对不对啊

网友A:
跑的精度再细一些,可以看看pz仿真,感觉是零点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的精度再细一些,可以看看pz仿真,感觉是零点问题

网友:
高频增益上翘可能是因为米勒补偿引入了前向通道,试试跟随器补偿。但是直观上看很像仿真问题

网友:
输出DC电压怎么才76mV,建议用stb闭环仿真以稳定输出DC点

网友B:
你这第二级寄生得多大,搞个调零电阻

网友C:
你这一看就像是open loop仿真的,输出的DC都不对,建议先把仿真的bench搞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第二级寄生得多大,搞个调零电阻

0.44pF,串联个电阻试了下也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这一看就像是open loop仿真的,输出的DC都不对,建议先把仿真的bench搞对

好的  ,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0.44pF,串联个电阻试了下也不行

主要是你第二级的放大管太大了,w有1000多u吧,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大呢,是需要驱动能力吗?首先还是先要明确一下设计目标,增益,带宽,功耗这些,然后再去设计,还有要注意电流镜管子的匹配性,最好单位W 、L设置一样大通过m来确定倍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要是你第二级的放大管太大了,w有1000多u吧,为什么要设置这么大呢,是需要驱动能力吗?首先还是先要明 ...

w有两百多u,但你后面说的学到了,感谢赐教!!应该就是我的电路设置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一看就像是open loop仿真的,输出的DC都不对,建议先把仿真的bench搞对

单端输出的输出直流开环也没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