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IC从机的DC综合,时序图出现高阻态

楼主(2024-03-14):
IIC从机的收测试时,未反标sdf,Max_Diff_Fixed这个变量出现高阻态,与RTL级代码不符合,请问各位大侠,这是DC综合脚本的问题吗

楼主:
我想询问下,怎么才能把这些高阻态,确定为0或1呢

网友A:
你倒是上代码啊。
前仿有高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倒是上代码啊。
前仿有高阻么?

不好意思哦,前仿没有,DC综合的问题应该是

网友B:
最基本的问题,你确认你拉出来的信号是有效信号了吗?综合不一定按原信号名给你实现所有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基本的问题,你确认你拉出来的信号是有效信号了吗?综合不一定按原信号名给你实现所有信号 ...

就是这种的,我写了个test信号拉高验证逻辑,主要这个寄存器既要读又要写,我还不知道怎么组合信号,它后边连的的是与门或门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的,我写了个test信号拉高验证逻辑,主要这个寄存器既要读又要写,我还不知道怎么组合信号,它后 ...

去确认每 1bit flop的output pin上挂的信号名是什么,用的是q还是qn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确认每 1bit flop的output pin上挂的信号名是什么,用的是q还是qn

谢谢,是换名字了,还是得多看原理图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