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提取lef问题

楼主(2024-03-14):
使用的工艺为HH90nm,virtuoso中的Mx pin,在abstract中执行Import->Stream(GDSII)这步后,这些层变成可见但不可选的shapes,且不属于display文件中任何层。两个工具用的是同一份map文件。请问是abstract工具会自动将Mx pin层进行转换么?谁能帮忙解释下原因

网友A:
导gds需要map,你可以试试直接open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导gds需要map,你可以试试直接open库

virtuoso导出OASIS?但abstract中怎么导入这种格式的

网友B:
abstract可以直接打开oa数据 不用导gds 生成的图层purpose为net,需要在display中改为可选

楼主:
引用 网友B:
abstract可以直接打开oa数据 不用导gds 生成的图层purpose为net,需要在display中改为可选 ...

请问怎么直接打开,没看到有选项

网友(2025-05-08):
打开library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