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etup在ff比ss更难meet的情况

楼主(2024-03-14):
如题,setup有哪些在ff比ss session更难meet的情况?求大佬解释。

网友:
ss session是啥呀????

网友:
没有这样的情况。

如果非要考脑筋急转弯的话我可以说出其中一种:使用了非常大的useful skew, 比如说周期为T,数据延时在SS上接近3T,借用了2T的useful skew, 数据延时从SS的接近3T变成FF的1.5T,useful skew从SS的2T变成FF的0.4T,于是SS不违例而FF违例

网友A:
如果ss和ff使用相同constraint的话,input delay constraint ff比ss的setup差

网友:
是不是你库用错了,使用的是温度反转的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ss和ff使用相同constraint的话,input delay constraint ff比ss的setup差

不太理解,可以详细解释下么

网友:
找条path 比较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太理解,可以详细解释下么

如果不update clock latency,ff clock tree更短

网友:
capture clock path特别长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