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Flash ADC里动态比较器的差分输出

楼主(2024-03-14):
刚开始做flash ADC,请教一下大家。
我用了一个StrongARM latch结构的动态比较器,但是我只需要一个输出,另一个输出应该怎么处理呢?我发现如果让它float的话,输出是不正确的。

网友A:
什么叫float?你可尝试接和另一端一样的负载,负载后再floating。这样保证latch看到的负载一样,不会影响到速度

网友B:
加RS锁存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float?你可尝试接和另一端一样的负载,负载后再floating。这样保证latch看到的负载一样,不会影响到 ...

我目前是这么做的,所以确实是可以这么做的是吗?刚接触,不是很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RS锁存器啊

谢谢回复!所以加SR是标准做法是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