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libre drc hyperscale作用

楼主(2024-03-14):
请教大神,calibre DRC界面里面在run control菜单里面在run calibre这边有一个hyperscale,这个是什么作用,我遇到了开和不开,RUN出来的结果不一样,开的时候会多RUN出一种错

网友A:
Hyperscaing is a mode of mulithreaded operaions that improves pertomance and scalalbily of CpU usage. it is enabled through the "Hyperscale" option on the "Run Calbresection of the Run Control page. lt enables the same functionality as the -hyper command ine arqument for the Calibre batch tools

楼主:
引用 网友A:
Hyperscaing is a mode of mulithreaded operaions that improves pertomance and scalalbily of CpU usage ...

请教一下,这其中的原理是怎么样的?它是如何提高CPU使用率,批处理这些的,我主要是想找出为什么我开启这个功能后,DRC会多跑出错的逻辑原理

网友:
搞错了,想成另一个了

hyperscale就是超线程

网友(2024-06-24):
我也是,-hyper为什么会影响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