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后仿真加入dspf文件后特别慢

楼主(2024-03-14):
后仿一个BGR,加入了dspf文件之后,无论是在ADE L 还是在ADE Explorer中,开始的都很慢,需要好几个小时才开始扫描温度,有没有大神有解决办法。

网友A:
你DC一开始不收敛,仿真器在一个一个尝试不同的方法,看一下你的仿真是用的哪种方式启动的,改仿真器方法选择这种,就会快起来,建议也看一下电路的design,应该不合理,正常BGR不至于出现这种,还想问一下,你用的什么工艺,model能涵盖-55~1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DC一开始不收敛,仿真器在一个一个尝试不同的方法,看一下你的仿真是用的哪种方式启动的,改仿真器方法选 ...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不是很明白您所说的:“仿真是用哪种方式启动的”,我理解的是explorer和ADE L里可以选择spectre、APS、spectre X,这三个仿真器我都试过,全部都很慢,今天一白天都还卡在如图所示的地方。

电路的设计,前仿的时候都没问题,加入了dspf文件后仿就不行了。
最后关于-55到150是不能覆盖的,只是有特殊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十分感谢您的回答
不是很明白您所说的:“仿真是用哪种方式启动的”,我理解的是explorer和ADE L里可以选 ...

我的意思是,比如你仿真器的option里,homotopy、method这些,看一下你能够仿真的时候选择的类型是哪种,选择这种类型让DC早点收敛,就可以跳过让仿真器一个个尝试的时间。我这边没有使用过dspf这种仿真方式,一般是建config,请问这种方式有什么优点吗?请教一下

网友(2024-12-19):
跳过DC,但是仿真稳定时间可能会变长,或者给电源一个上升的谐波

网友(2025-01-18):
楼主,用ade-Explorer是怎么做DSPF类型的后仿真的呢?ade-xl可以做吗

网友(2025-05-26):
问下楼主你DSPF仿真的流程是什么样的呢?详细一点最好,谢谢拉。你这个仿真很慢有可能是不太收敛,simulation-->options-->analog里的设置vabstol和iabstol的数量级可以加大一点,或许会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