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AR ADC前仿动态性能很差,求助

楼主(2024-03-14):
目前做了一个10bit的SAR,前仿结果中有效位数为8.02bit。
Screenshot from 2024-03-10  Screenshot from 2024-03-11
一开始怀疑是比较器的问题,将比较器换成veriloga写的理想比较器,ENOB上升了0.2
后来怀疑是只检测了单端信号的问题,然后仿差分也是一样的结果。
之后提取了Bootstrap的采样输出信号的ENOB,达到了12bit
当时以为全都检测过了,那就只能是DAC的问题了。然后发现DAC的切换开关没有根据电容大小调整,会有驱动问题,但是调整后也就增加到了8.3bit
将DAC换成spilt架构7+3,单位电容从5f增大到20f,这时候测试的ENOB反而到6.5bit了
现在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恳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A:
输入频率降下来,enob有看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频率降下来,enob有看过吗

采样频率是2M,输入频率给了11/1024*2M。
一直都是使用这个频率的信号测试的,我试试在降低一点会怎么样

网友:
dac建立完全了吗,上级板采样还是下级板采样,dac寄生看过没有,搞清楚再跑fft啊

网友:
先做ramp input测试,检查有没有mising code,

再仿真dac本省,检查线性。

8.3bit肯定是有missing code

楼主:
问题解决了,仿ramp太久还没来得及看,但是自我检查的时候发现我犯了两个错误:
1)输入信号是(0,3V),而不是(Vcm-1.5V, Vcm+1.5V),在靠近0电平的时候因为offset出现失码,造成类似“削波”现象,导致非线性较大。改善输入信号后有效位数到9.29b。
2)因为工艺库的设置,没有multiple这一选项,所以我想当然的给电容的面积翻倍,认为那就等于容值翻倍,所以DAC阵列我都是使用高一级电容的面积倍率为2倍,但是实际测试中面积2倍的时候,容值大约是1.8~1.9倍。这一步改善后有效位数到达9.76b。

现有问题是,前仿真9.7b是否合格了?还有哪些部分的提升可以继续改善信噪比?

网友:
呃,应该先查看一次比较的dac切换情况,把comp输入两端拉出看看,切换后是否建立完全。不要急着改结构,增大电容会带来一系列驱动问题

网友:
你这是同步sar,还是异步sar

网友B(2024-04-29):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了,仿ramp太久还没来得及看,但是自我检查的时候发现我犯了两个错误:
1)输入信号是(0,3V), ...

朋友你好,这个电容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我做的10bit sar adc的enob也只有8出头,比较器,CDAC电路开关尺寸都调了也才增加到8.3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朋友你好,这个电容问题你是怎么解决的?我做的10bit sar adc的enob也只有8出头,比较器,CDAC电路开关尺 ...

我直接全部使用单位电容,修改symbol的name,比如C1<1:0> 和C2<3:0>就是2、4权重的电容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直接全部使用单位电容,修改symbol的name,比如C1 和C2就是2、4权重的电容
...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