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sourcepull

楼主(2024-03-14):
射频PA设计怎么在cadence里进行sourcepull啊?求具体步骤拯救我这个小菜鸡,感激不尽!

楼主:
之前一直执着于像ADS一样,在Cadence里进行sourcepull时画出等功率圆,但一直也没实现。最后问了问师兄师姐,直接设置输入port的实部和虚部为变量,以基波功率为因变量,估计一个大概的范围进行多变量扫描,能够在直角坐标系里得到一组曲线,选择基波输出功率最大的点对应的实部和虚部。如果有朋友知道怎么在cadence里sourcepull时画出等功率圆也可以回答一下

网友(2024-06-27):
引用 楼主:
之前一直执着于像ADS一样,在Cadence里进行sourcepull时画出等功率圆,但一直也没实现。最后问了问师兄师姐 ...

你好,请问电路设计还是和load-pull相同吗,同样也是用HB仿真,然后设置变量得到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