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管基础东西

楼主(2024-03-14):
想知道一下就是说比如 nmos_5v  nmos_iso nmos_lvt 他后面的5V,iso,lvt代表什么意思啊。求大佬解析

网友:
5V应该指的是供电电压,lvt指这个管子比普通管子有更小的阈值电压,iso不知道了

网友A:
lvt就是低阈值电压,iso貌似是隔离器件,这些手册上都有,自己看一下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lvt就是低阈值电压,iso貌似是隔离器件,这些手册上都有,自己看一下就行

好的好的,感谢解答

网友(2024-04-29):
ISO看看手册里面版图结构

网友:
蹲一个回复

网友B(2024-06-13):
5V代表5V器件,ISO就是isolated缩写,隔离的意思,lvt就是low vth的意思,低阈值管

网友(2024-07-28):
引用 网友B:
5V代表5V器件,ISO就是isolated缩写,隔离的意思,lvt就是low vth的意思,低阈值管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