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 [杭州科利特]KT300V智能车辆GPS/北斗定位终端

楼主(2024-03-14):
KT300V车辆GPS/北斗定位终端
使用说明
              目录
产品简介
本产品利用GPS/北斗定位终端实现对车辆实时监控,同时也为防盗防抢提供位置信息上报服务功能,可以帮助车主实现对车辆的定位、监控、报警等功能。本车辆定位终端可以安装到车辆内部,具有尺寸小、安全性高、信号优良、隐蔽性好和性价比高等特点。
功能特点
1.   高架桥下等GPS/北斗难以覆盖的地方也可实现定位。
2.   采用高精度GPS/北斗定位模块,定位准确迅速。定位偏差不超过5米。
3.   时间、位置、速度、方向、状态等信息定时实时上报,具有盲区补报和静止缓报等功能。
4.   可内置电池实现车辆熄火状态下的定位和报警。
5.   可扩展各类I/O输入输出报警接口,可接入油量传感器和断油断电装置。
6.   可扩展上报车辆震动、碰撞等状态异常报警
7.   可短信修改内部配置和上报方式。
GPS/北斗性能
1.    启动时间:冷启动40秒、热启动3秒
2.    定位精度: 3-5米
3.    速度精度: 0.3米/秒
数据传输方式
1.   移动/联通2G版本支持GPRS信道
2.   全网通4G版本支持移动/联通/电信的2G/3G/4G等信道
整机主要技术参数
1.    整机尺寸:92mm*69mm*23mm
2.    工作电压: 9V~48V(汽车、摩托车用)
3.    最大工作电流(发送数据): < 800mA(12V)
4.    普通模式工作电流: <10mA(12V)
5.    工作温度: -20 ℃ ~ +70 ℃
6.    工作湿度: 20 ~ 95%
设备接口终端外接口定义
终端设备外接线定义如下:
1.   电源线(红色):1脚,外部电源输入,电压9-48V,最高可支持58V。
2.   ACC(黄色):2脚,为ACC信号线,可接车辆点火线。
3.   地线(黑色): 3脚, 地线。
指示灯状态

指示灯

颜色
状态类型
闪烁方式
含义
系统状态指示灯
绿色
系统状态
1秒慢闪1次
开机初始状态
1秒快闪1次
内部电池电量不足
常亮
正常工作
无线网络指示灯
红色
无线网络状态
灭灯
搜索基站准备
常亮
正常工作
终端安装
1.    安装SIM卡
关机时打开侧边盖板插入SIM卡。
2.    安装主机
l   避免与发射源放在一起,比如倒车雷达或其它车载通讯设备等。
l   避开高温、高湿的环境。
l   使用捆扎带或双面胶贴固定以确保行驶过程中不会脱落
l   如需实现震动或碰撞检测,请确保主机安装位置固定。
l   定位天线安装时务必保证正面朝上,且不处于金属物完全遮挡或屏蔽场合。
3.    电源连接
l   本设备标准供电为9V-48V(汽车、摩托车用),最高可支持58V。
l   电源连接线的一端由三芯线接入GPS/北斗定位终端设备的电源接口,三芯线分别是电源正极(红色)、电源地(黑色)、ACC信号线(黄色),ACC可不接。
l   终端电源正极(红色)可接在车辆主电源正极上,也可接在车辆点火开关线,建议接车辆点火开关线。
l   终端电源地(黑线),一定要接在车辆主电源负极上或接地。
l   ACC线可接车辆点火开关线。
l   要确保接线可靠,否则终端将不能正常工作。安装完毕请先确认电源接线正确后再接通电源。
注意事项
1.   当车辆处于隧道或建筑物内,将会影响甚至丢失GPS/北斗信号。
2.   使用设备时请注意防水,设备进水可能会损坏,请注意放置在不易进水且散热良好的地方。
3.   不要在带电的情况下插拔各部分连接线,以免造成设备损坏。
4.   长期不用此产品时,请放置在干燥通风处。
5.   更换SIM卡时请确保切断电源。
简单故障分析
1.   不上线:SIM卡是否欠费停机。
2.   定位不上:是否在室内或磁铁屏蔽等场所。
指示灯不亮:电源供电不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