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设置电阻时这个Sheet Resistivity是灰色的怎么办?怎么设置能可设置呢?

楼主(2024-03-14):
如图所示,设置电阻时这个Sheet Resistivity是灰色的怎么办?现在设置不了,怎么设置能可设置呢?

网友:
可以通过调整宽长比来改变阻值

网友A:
电阻方块值,改不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阻方块值,改不了的

好的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