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set_max_delay的问题

楼主(2024-03-14):
使用set_max_delay 去约束CDC path,在DC综合时添加-ignore_clock_latency选项,check_timing后显示双口RAM的CLK_B为endpoint没有约束,而不加这个选项则没有,这是为什么?(CLK_B是clockpin,为啥检查时endpoint)

网友:
为了防止对同一个地址同时读写,两个时钟要错开因此要相互作为endpoint检查,看databook和.lib就知道了
这是K库时的原意,但事实上这应由设计保证,设计保证后约束上直接disable这两个时钟pin间的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