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rc时无法自动识别到所选layout

楼主(2024-03-14):
点击运行DRC后不自动识别到所打开的layout窗口

点击OK后可以正常运行

所显示DRC结果无误,但是之前是不会出现选择layout需要确认的,直接识别到就开始跑DRC了

设置看了也是没什么问题,layout版图的窗口也是打开的,

这个选项的方法试过了,打开和不打开都会出现specify layout cell窗口,没找到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的DRC不会自动识别到layout cell上,求助 每次DRC都要点一下真的很麻烦

网友:
DRC RESULT DATABASE xxx 最后加上“TOP“ 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