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修改器件的最小参数限制

楼主(2024-03-14):
得到允许可以去减小电阻的最小宽度,但要在哪个文档里修改这个限制呢,查了很久没有找到这个文档在哪

网友:
电阻Q一下,最下面有一个"Hard Constrain",叉掉即可。

网友:
最小尺寸是由工艺PDK限制的,要用更小尺寸就换工艺或者更换器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