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SB3.0 验证 :DUT为device,VIP为Host,DUT一直回复NRDYNRDY。

楼主(2024-03-14):
USB VIP(Host)发起一次BULK IN传输,DUT一直回复NRDY,这是为啥呢

网友A:
建链完成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链完成了没?

建链完成了,之前MaxPacketSize=512的时候能通,改成1024就一直返回NRDY

网友B:
1 你们的IP是否支持1024B的传输
2 追一下IP外围的SRAM端口 总线端口 对比下512B看下差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B:
1 你们的IP是否支持1024B的传输
2 追一下IP外围的SRAM端口 总线端口 对比下512B看下差在哪 ...

好的,谢谢回复。关于第一点是支持1024传输的,我这边通了一个INT IN的传输,第二点我再去确认一下。

网友C(2024-08-17):
请问如果是主机控制器的话,如何给主机控制器发包来操控USB2.0的root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如果是主机控制器的话,如何给主机控制器发包来操控USB2.0的root呢

有一个port的端口地址吧,我现在的控制器,你给h430的地址发控制指令就是U3 PORT,h420就是U2 PORT

网友:
好的谢谢您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一个port的端口地址吧,我现在的控制器,你给h430的地址发控制指令就是U3 PORT,h420就是U2 PORT

...

请问您是否有关于这个让控制器完成对从机传输的流程总结呢,想有偿请求分享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