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cadence的simvision中的波形如何设置成2进制的?

楼主(2024-03-14):
各位大佬,小白第一次尝试用simvision去跑verilog的测试代码,不知道为啥输出波形是十六进制的,想请教一下如和将波形设置成二进制的那?

楼主:
求助求助!!

网友A:
信号上点击右键?

楼主(2024-04-15):
引用 网友A:
信号上点击右键?

感谢,我已经知道如何设置了。

网友:
二进制:ctrl+shift+b
16进制:ctrl+shift+h
10进制:ctrl+shift+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