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sent dc scan 复位路径上有毛刺,导致mismatch,如何有效解决?

楼主(2024-03-14):
问题描述:

我在跑scan的时候经常遇到这种问题:clk上升沿,采样D=1,Q本应为1,但复位上有毛刺,寄存器被复位成0,导致mismatch。
Tessent对复位路径上的寄存器有什么特殊处理吗?怎么才能规避掉这种毛刺呢?

网友:
你的复位是从内部pin过来的?还是从port上过来的?

网友A:
在atpg的时候加上这个命令 set_static_dft_signal_values async_set_reset_static_disable 1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atpg的时候加上这个命令 set_static_dft_signal_values async_set_reset_static_disable 1

请教下 ,这个命令是啥意思啊

网友:
异步处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atpg的时候加上这个命令 set_static_dft_signal_values async_set_reset_static_disable 1

这样操作是不是复位的覆盖率全都损失掉了?

网友(2025-10-24):
引用 网友B:
这样操作是不是复位的覆盖率全都损失掉了?

是的,会损失reset通路上的coverage。这种可能就是insertion的时候auto fix reset做的比较随意,最好还是让DE做一些reset mux去切dft res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