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reate_pg_strap 创建powerplan

楼主(2024-03-14):
create_pg_strap 打的PG为什么遇到一些cell,就不在cell上面打了,打之前我是运行过connect_pg_net -all_blocks -automatic这个命令的,使用的命令是

  create_pg_strap -layer M1 -net VSS -width 0.02 -start [expr -606.5685 + 1.0965] -stop [expr  606.5685 -1.3005]  -pitch 1.020  -direction vertical  -via_rule {{intersection: all}{via_master: nil}}

楼主:
确切的来说是DFQD4BWP210H6P51CNODLVT 这种cell

楼主:
create_pg_strap -layer M1 -net VSS -width 0.02 -start [expr -606.5685 + 1.0965] -stop [expr  606.5685 -1.3005]  -pitch 1.020  -direction vertical  -via_rule {{intersection: all}{via_master: nil}} -drc no_check

添加-drc no_check 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create_pg_strap -layer M1 -net VSS -width 0.02 -start [expr -606.5685 + 1.0965] -stop [expr  606.56 ...

里面的金属挡住了吧,怎么用M1做PG strap?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的金属挡住了吧,怎么用M1做PG strap?

有可能,cell 内部的金属和straps也有可能有drc 问题,它不打。
M0是我的follow pin,M1往上都是straps

网友:
standard cell 都有Metal1的power线,你这样打肯定短路,drc没法过

网友:
M1不可以这样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