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noise仿真的原理

楼主(2024-03-14):
各位大佬,Pnoise设置为timeaverage后,有四种noise type,分别是USB、LSB、AM、PM,这四种都代表了什么噪声呢?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     可否推荐一些仔细讲Pnoise仿真原理的资料?

我理解的是AM和PM分别表示了实际电路中的噪声对输出信号的幅值的影响和相位的影响。可是这么理解的话,PM的Output noise单位应该为rad/rt(Hz),而实际它的单位是V/rt(Hz)。

目前我对Pnoise仿真是小白状态,问题说明不太清晰,还请大佬们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帮顶,最近也需要用pnoise,只会照网上说的设置
https://mp.weixin.qq.com/s/etyQ2UkfisPkvbc44XFw4w

网友:
引用 网友A:
帮顶,最近也需要用pnoise,只会照网上说的设置
https://mp.weixin.qq.com/s/etyQ2UkfisPkvbc44XFw4w ...

优秀,谢谢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帮顶,最近也需要用pnoise,只会照网上说的设置
https://mp.weixin.qq.com/s/etyQ2UkfisPkvbc44XFw4w ...

谢谢!   我仿真了autonomous circuit 和driven circuit各一个,发现了单位为V^2/Hz时,有USB+LSB=2*(AM + PM)的关系,不知对否。望有进展继续交流!

网友:
timeaverage的四种模式代表的意义可以直接在cadence的文档上面查,至于PM为什么不是rad为单位,在我看来有几个原因,第一是相位噪声的旧版本的定义上是没有相位噪声谱密度这个概念的,有的只有电压功率谱的定义,偏移频率处的谱密度除以载波能量,除完单位其实就是1/Hz,取对数后变成了dBc/Hz,相当于没有单位。相位噪声谱密度是后来出现的定义,直接定义在相位上,所以他是直接有单位的,单位自然就是相位的单位,这个才是你在各种相位噪声积分公式中出现的S(f),在该定义下,相位噪声L(f)在这个定义下其实就是S(f)的two sided的正频率部分。当然在满足小抖动假设下,电压功率谱和相位功率谱是可以相互转换的,这个转换关系也很直白,但是终究两种定义的出发点不一样。第二就是从实际出发,测量的角度都是直接获得电压而不是获得相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