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运放和LDO中的PSRR仿真的一些疑问

楼主(2024-03-14):
对于开环运放来讲,它的PSRR的定义是PSRR=20lg(Av/ADD),其中Av=vo/vin(vdd=0,即电源上无交流信号),ADD=vo/vdd(vin=0,即输入共模电平)。在VIrtuoso中按照定义可以求出一个PSRR的仿真曲线。

还有另外一种测量PSRR的方法是,将开环运放接成单位增益放大器,即输出和输入反向端相连。此时PSRR可近似为PSRR=vdd/vout。按照这种方法也可以求出PSRR的仿真曲线。但是实际去仿的时候,为什么两种方法的PSRR差别非常大?
第一张图使用的第一个定义的方法,第二张图使用的是第二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的PSRR

第一种方法的PSRR

第二种方法的PSRR

第二种方法的PSRR

楼主:
第二个PSRR是PSRR=20lg(vdd/vo),笔误。

楼主:
找到了问题,VIrtuoso中的函数计算dB20((dB20((VF("/net5") / VF("/Vin"))) / dB20((VF("/net6") / VF("/VDD1"))))),这个运算好像是lg直接相除,而不进行lg运算。改成dB20(((VF("/net5") / VF("/Vin")) - (VF("/net6") / VF("/VDD1")))),手动运算一下,结果就对了。两种方法都可以求出PSRR,而且结构近似一致。

网友(2024-09-22):
高频的有一段PSRR是小于0的,这一块是什么原因呀,有大神可以讲一下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找到了问题,VIrtuoso中的函数计算dB20((dB20((VF("/net5") / VF("/Vin"))) / dB20((VF("/net6") / VF("/VD ...

在GBW处,应该两者是有一定差别的。
能否给出两个PSSR仿真结果?大家学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