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容电荷守恒问题

楼主(2024-03-14):
搭了一个理想的结构,VCM=1.65V,vin_p=3V,vref_p=2.65正常情况是,当CLK高的时候,电容电压为vin_p-VCM,CLK为低时,电压为vref_p-X,这两值相等,然后算出了X值为1.3。但是仿真的时候,X值是1.475V。主要这都是理想,有大神能解释下为什么吗

网友:
CLK为低,电容两端的电压公式不对吧

网友A:
_CLK是CLK的反吗

网友B:
c给大点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c给大点试试

同意 杨景 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_CLK是CLK的反吗

对,是反的

楼主:
解决了,今早一看,是下面的那个理想开关设置问题,ON的有点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