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输出最大值为什么只有1.4几

楼主(2024-03-15):
做了一个二级运放,1.8V的电源电压,接成单位增益负反馈的形式,然后输入从0dc扫描到1.8V,但是输出在大约1.43左右的时候就无法线性跟随了,按道理来说不应该可以到1.6左右吗

这是输入1.6V时输出级管子的状态

网友:
输入共模上限到了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
输入范围和输出范围都得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