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virtuoso 显示/打印dc operating point 问题

楼主(2024-03-15):
用某国产工艺,跑完DC仿真后,可以通过print-->display dc operating points得到指定器件的dc 参数。但是以下几个问题。
1:用calculator中OP或者OS以便在后续仿真中plot 关心器件的部分参数,CIW提示无法找到对应器件op参数。

2:annotate dc op也不能行,我有检查cdf-->interpreted labels-->use cdsparam to display-->operating point results,里面包含了gm,id,vgs等部分信息,但是这几个也无法反标。我也尝试了annotate-->setup,去设置参数,也没有用,不知道是不是自己设置的格式错误。
3:通过result browser,找到对应的仿真文件(psf),dcopinfo这一项,可以找到器件的直流参数。用calculator提取这个参数,显示的函数是pv,请问这个pv是啥。
既然dcopinfo能找到器件的直流状态,那么应该就有办法反标显示这些参数才对,具体应该怎么操作。望有高人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可能virtuoso抽了,重启下ciw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virtuoso抽了,重启下ciw试试

大概率是PDK问题,我找到一个或许可行的方法,要补充CDF的一个参数,CDF-->simulation information-->opparamexprlist,然后输入:
(“dc op参数名” "OP(mappedRoot(\".m1\")\"dc op参数名\")")
这样或许能成功实现我的目的,然而我没有权限修改BASE layer,修改user 和effective又不生效。

网友(2024-07-25):
可以试下result browser里面的dc这一项,然后用计算器提取想要的参数,getData("器件名.main:参数名" ?result "dc")

网友:
https://www.elecfans.com/v/24292/
建一个save.scs文件,保存直流工作点

网友(2025-06-06):
也遇见了pv这个函数